请问谁用过这种塑料方孔齿轮?

楼主(2018-03-08):
目前正在做一条输送机,输送带样式如图,此种输送带用的是塑料方孔齿轮提供动力。请问方孔齿轮比圆孔带键槽齿轮有优势吗?如果用方孔齿轮的话周一定得用方轴吗,方孔齿轮如何在轴上定位?

网友:
搜上海 利来链条,他们生产的这个,要做直接联系他们,不过要先款后货!

网友A:
四方内孔是对轴上的零件做周向定位,旋转的轴是圆柱型的,在旋转轴外面装一个带四棱的轴套,定位方式和普通的一样。如果齿轮尺寸比较小,那么截面是圆形的轴的键槽更小,传递的扭矩也很小。所以,塑料齿轮安装孔设计成方形孔。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个传递扭矩可以做一个计算,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方内孔是对轴上的零件做周向定位,旋转的轴是圆柱型的,在旋转轴外面装一个带四棱的轴套,定位方式和普通 ...

多谢指教!

网友:
感觉好不错的样子

网友:
塑料齿轮方孔承受得力会大一些,你轴上面也可以铣成正方形得面。

网友:
强度,精度够那就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