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装配图材料明细表里插入包含全局变量的方程式

楼主(2018-03-08):
请问如何在装配图的材料明细表里插入可以包含全局变量的方程式?比如我画了一套辊筒输送机的图纸,输送机的输送宽度用全局变量A来确定。我希望,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我通过修改A的数值,就可以得到我需要的输送机宽以及对应的辊筒长度。辊筒的直径是不变的,比如38mm。在材料明细表中,“名称”这一列采用辊筒的文件名“辊筒Φ38”,然后在“说明”或“规格”这一列,我希望能够插入一个“A+50”(辊筒长度比输送宽度大50mm)的方程式。这样的话,材料明细表就可以自动生成所需的参数。
ps:如果能够在“A+50”的方程式前面插入一个“长度”的文本,则更好。这样,辊筒的“规格”这一列会显示比如”长度550“的效果。不过,我估计同时在单元格中插入文本和方程式,可能难以实现。
初次发帖,向大家问个好!
希望在这里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交流者。

网友A:
你可以在装配体文件的属性中加入这一方程式,然后在工程图的明细表中去链接这一属性。修改时在装配体文件中修改这一属性,这样工程图也就跟着改了。

网友B:
这类变量得数模只能采用表达式来做了,装配明细表不好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装配体文件的属性中加入这一方程式,然后在工程图的明细表中去链接这一属性。修改时在装配体文件中 ...

你好,我尝试了一下,但是在属性的“数值/文字表达”这一栏中好像不能输入方程式,也不能输入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变量得数模只能采用表达式来做了,装配明细表不好弄得。

你好,请问用表达式怎么做?能麻烦你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