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使外壳透明显示

楼主(2018-03-08):
如图所示,外面的壳体以透明虚线显示,主体以实线显示。之前是pro/e画的图,可以选择零件以改变其显示样式,SolidWorks我只会选择零件的边去改变线型,但不知道怎么使零件透明显示以显示零件后面的主体。

网友A:
solidworks你可以出工程图,在工程图中以轴测视图显示,然后修改零部件线型。
或者导入到SolidWorks Composer中,在Composer修改显示方式

网友B:
右键选择文件,属性点更改透明度

网友C:
单击数模后右键更改透明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选择文件,属性点更改透明度

我这是在工程图上表示出来的,不是在三维上看隐藏在壳体里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击数模后右键更改透明方式即可。

这个只能在三维上看到隐藏在壳体里面的零件,工程图上并不会有变化,我需要在工程图里改变隐藏壳体的线型以及透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你可以出工程图,在工程图中以轴测视图显示,然后修改零部件线型。
或者导入到SolidWorks Compo ...

改变线型并不会显示遮挡住的零件,我需要壳体透明显示并改变线型,而不是单纯的改变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