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个摇臂钻用可调直径的开孔器

楼主(2018-03-08):
用摇臂钻在铸件上要开孔,如图,直径有多种规格,
有没有可用的工具给推荐个吧。

某宝搜了半天没搜到,不知道叫啥。

网友:
木工的可调开孔器叫“飞机型开孔器”

金属加工的没见过

网友(点评):
恩,木工的常见。

网友:
你孔多大啊,摇臂钻一般钻模钻孔,孔太大了钻不动

网友:
还想要可调,买个平旋盘装上。

网友:
平底钻既可以完成普通的盲孔加工,也可以完成锪孔加工。如果使用立铣刀加工那么不贯穿的孔的底面中央会有一个小突起。

网友(点评):
你猜网上搜“平底钻”,出来的是啥,咱们机械人太可怜了 hhh

网友:
先打定心孔,再用钻头钻,最后用铣刀扩孔即可

网友(点评):
铣刀扩孔怎么能扩那么准啊?

网友(点评):
铣刀是标准件,直径是一定的

网友(点评):
因为各种尺寸都要准备,费用太高,所以想有没有可调的 O(∩_∩)O哈哈~

网友(点评):
做个简易的雕刻机吧,和摇臂钻价格差不多,走个程序就完成了,一把小铣刀可以干很多种直径的孔

网友:
新时代新工艺,上数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