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细孔用什么工艺

楼主(2018-03-08):
现有一个孔是Ø1.15,公差为正0.05,零件是304不锈钢,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神,用什么工艺?用什么材质的钻头的?用什么切削参数?各位大神分享一下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
1.1的钻头就可以了 钨钢

网友:
这样的孔孔深也很重要。薄的话这精度激光就可以。

网友:
楼主孔深这么重要的尺寸也不发上来?

网友:
孔如果太深的话,是需要使用专用的深孔钻设备,10-20mm深的孔可以直接使用机床来加工,刀具材料一定要选用硬质合金的,如果有条件,可以选择带内出水孔的刀具,但是那样的话,对机床的切削液过滤系统也提出了挑战

网友:
深孔钻床解决了细长孔的加工难题,深孔钻床针对性更强更专业。深孔钻系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操作简单,给您提供了一个高效率、高精度的深孔钻加工方式。

网友(2018-04-10):
孔深小的话就是激光切割 中等程度就是正常加工机床就行 如果孔深太深的话 就得考虑电火花打孔机了 和正常电火花不同 打孔机只能加工φ3以下的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