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皮带怎么固定

楼主(2018-03-08):
设计个伸缩皮带,伸缩时就是手推着到指定位置,然后用带U型槽的角铁跟连接机器固定
这样皮带长度就确定下来了
我忽然想如果没有连接外部机器,这个皮带到指定位置怎么固定好?
请大侠们提供些各种思路,集思广益
下面是提供些相关资料图片和其中一种方法

楼主:
如我图上那种方案在实际运用中,我得把滑轨放到外面,滑块固定在基座上,那样不好看,所以我没采用这样的

网友A:
伸缩自如。。。。寿命必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缩自如。。。。寿命必减啊

为什么会减,皮带寿命跟受力工况有关
伸缩过程中,皮带轮包角什么都没变化,只是皮带轮位置变了而已,不要信口雌黄

网友:
你可以把三个从动棍做成联动得。

网友(点评):
联动?固定在活动的那一块,本来就是啊 我不是问怎么实现伸缩啊

网友:
兄弟,我就是做伸缩机上皮带的,有需要联系我哈  18560719172

网友(点评):
不就是普通皮带吗,这个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点评):
我是做进口皮带的 质量比较好!哈哈

网友:
上面再来一层,用于固定滑块导轨,
伸缩的那些辊筒固定在滑块上。

网友:
我觉得2F挺好!

网友:
我就想问垫在皮带下方的支撑钣金怎么解决?怎么延长或者伸缩?

网友:
分段支承也分两部分,保证物体不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