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构设计

楼主(2018-03-08):
       如图所示,设计一个小机构,一个密闭的方形盒子内,要实现转盘转动,且转盘上面有一个圆柱状棒要如图空间旋转,两个运动独立互不干涉,请教各位大神谁有好的创意或者成熟的机构,指点指点。在此谢过啦!

网友A:
你这个
圆柱状棒要如图空间旋转
我表示没看明白是哪个方向。。。

网友(点评):
估计是蓝色轴轴心自传。

网友:
楼主意思是否想让图中蓝色的周沿轴心旋转,如果是,把你下面的伞齿结构再上面蓝色轴上复制一套,但是蓝色轴上面的小杆要重新考虑。

网友:
上面蓝色的需要另外的驱动还是只要自传就行?

网友A:
如果是大的蓝色轴旋转,就像蚂蚁大侠那样说,复制一套好了

网友:
旋转机构落在推力球轴承上面,再用锥齿轮传动。

网友:
实现转动的方法和结构很多,关键你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根据比如转速,精度要求等等方面,设计性价比更高的传动系统。

网友:
有点类似旋转木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圆柱状棒要如图空间旋转
我表示没看明白是哪个方向。。。

目前视图中沿X轴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的蓝色轴旋转,就像蚂蚁大侠那样说,复制一套好了

大侠,确定上半部分能相对于大圆盘转起来吗?再想想看

网友:
我猜你想要一个三轴稳定云台的结构。可以三轴独立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确定上半部分能相对于大圆盘转起来吗?再想想看

没看到LZ要求
两个运动独立互不干涉。。。

网友:
这不是军工领域的两轴转台吗?什么技术要求?单轴回转精度多少角秒?两轴相交度多少?两轴线垂直度多少?

网友:
要是要求机构简单,直接把电机在里面,驱动十字架旋转,电源通过电滑套导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