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模组带轮选用问题

楼主(2018-03-08):
如图,同步带模组中2处同步带轮带法兰齿型惰轮和一般带轮都可以?为什么皮带输送线上的滚筒使用轴承内置型滚筒结构见的比较少?

网友A:
输送线驱动(主动)轴吗?用一整根就好了,大的滚筒套到小的轴上,然后焊接
然后车外圆保证同轴度,类似如图所示的,简单,装上去就能用了装轴承不是麻烦吗

从动轮的话,我觉得内置的应该好用点

网友:
这种滑台是自己拼得吧?好简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线驱动(主动)轴吗?用一整根就好了,大的滚筒套到小的轴上,然后焊接
然后车外圆保证同轴度,类似如 ...

从动轮

网友:
用带齿的,不带齿的高速会啸叫,皮带的齿在上面震动,
轴承内置和带不带齿没关系。
轴承内置,轴就不用转了啊,固定方便。
带齿的也有轴承内置的啊

网友:
轴承内置的不少见吧,又不是主动轮。

网友:
楼主这么麻烦还不如直接买呢,你的这个模组看起来太简陋了,我这边是台湾SATA模组的有需要你可以联系我。QQ:1013795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