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车加工过航空铝合金的?

楼主(2018-03-08):
车加工航空铝合金要注意哪些问题?切削刀具,切削用量等等相关问题,请各位师傅讲解一下?

楼主:
大型件喔

网友A:
1、车削刀具要锋利,可以选择车削铝件的机夹刀片
2、切削液要选用铝件专用的,否则铝件表面会变黑氧化
3、如果想要很亮的表面,就要用金刚石刀片

网友(点评):
铝合金质地较软,容易生成积屑瘤,影响表面加工精度

网友:
航空航天铝材主要应用在翼面蒙皮、翼面长桁、翼梁上下缘条、腹板、机身长桁、座椅滑轨、龙骨梁、侧框、机身蒙皮、机身下部壁板、主地板桁条等部位。其具有较好的力学和加工性能,固溶处理后塑性好,热处理强化效果好,一般在150℃(甚至更高)以下有高的强度,韧性好,是理想的结构材料。

网友B:
有多大?我们加工的就是航空附件。到后面都有阳极化处理,零件发黑的事情没有见到过。也用不到很亮的表面。其实加工都还好,注意在加工后的零件磕碰伤上。

网友:
铝合金不硬,好切削,普通刀具即可加工

网友:
刀具要锋利,注意工艺分序,容易发生应力变形。

网友C:
车削铝合金,要求车刀有大的前角(一般10度--15度)、大的后角,保证主切削刃的锋利,刃倾角看你是粗加工(正角度)还是精加工(负角度)了,主偏角小于60度车削比较轻快,车削参数比加工黑色金属高出1.5倍以上。

网友D:
航空铝,与普通铝的加工没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是干什么用
如果是在军工企业,设计由研究院提供,工艺也是由研究院在试制过程中定型的。不要有大的改动
如果是民用,只要价格能承受,加工没有多大的差别。太特殊的材料也不可能弄到,特殊的工艺也不会遇到。
你可能是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削铝合金,要求车刀有大的前角(一般10度--15度)、大的后角,保证主切削刃的锋利,刃倾角看你是粗加工( ...

刀具角度设定还是要看具体情况,你给出的角度有点过了。不属于中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车削刀具要锋利,可以选择车削铝件的机夹刀片
2、切削液要选用铝件专用的,否则铝件表面会变黑氧化
3 ...

切削液不太难选
注意不要含硫,那样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般情况下,可以选用和钢铁一样的切削液
如果一定要找专用的铝切削液,要考虑成本。从道理上讲,切削铝时切削液的寿命要比钢铁寿命长。如果寿命短,则要找原因了。寿命和不同的厂家有很大的关系。寿命越长,价格越贵。最长的可以达到四年,正规厂家的至少应该顶一年。
切削和磨削的切削液可以混用。浓度可以有区别
在配液时,有一些技术、手法上要求。应该问厂家。在废液处理时,更要问厂家,现在环保严格了

关于铝件表面光亮的问题
只要切削参数合理,就能保证加工表面光亮。不需要特别关注。假如表面光亮不能保证,是切削工艺有问题。估计就是加工钢铁也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的切铝件的刀片加工后,表面会发乌的,金刚石精加工后,表面非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空铝,与普通铝的加工没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是干什么用
如果是在军工企业,设计由研究院提供,工艺也是由 ...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网友:
加工航空铝还要注意应力变形,越薄变形越严重!这点跟不锈钢有点像。
(跟刀具锋利度与材料自身应力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车削刀具要锋利,可以选择车削铝件的机夹刀片
2、切削液要选用铝件专用的,否则铝件表面会变黑氧化
3 ...

网友:
我有朋友会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空铝,与普通铝的加工没有多大的区别
关键是干什么用
如果是在军工企业,设计由研究院提供,工艺也是由 ...

如你所说,超大型件,薄壁环件,件上包含V字型的型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超大型件,薄壁环件,件上包含V字型的型腔

几种工艺手段一起上。该去问问工艺部门。顺便提醒,发帖要谨慎

我说的是针对民用产品加工

网友(2018-04-10):
是加工T6061和T7075吗?

网友:
您好,我们是经营铝合金原材料,  板材、棒材、型材、锻件,2A12、2024、5052、5083、5754、6061、6082、7050、7075各种牌号齐全,现货充足,如有需要联系15166627253  微信同号

楼主(2018-07-12):
引用 网友C:
车削铝合金,要求车刀有大的前角(一般10度--15度)、大的后角,保证主切削刃的锋利,刃倾角看你是粗加工( ...

小于60度,那类似螺纹刀了?

/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B:
有多大?我们加工的就是航空附件。到后面都有阳极化处理,零件发黑的事情没有见到过。也用不到很亮的表面。 ...

您好,打扰您了,我是经营进口航材7075/7050业务,可否交流下?

网友(2019-06-29):
O1234
M03 M08
G99 S1500
T0101
G00 X22 Z2
G73 U14.5 R5
G73 P01 Q02 U1.0 W0.1 F0.21
N01 G00 X1 Z2
G01 Z-1
G02 X6 Z-5.39 R5
G03 X6 Z-15.73 R6
G03 X12 Z-30.92 R9
N02 G01 X65
G70 P01 Q02 F0.1
G00 X100
Z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