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挡住的地方如何用AutoCAD画虚线?

楼主(2018-03-08):
如图所示,两个长方形有互相叠加的地方(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的部分给遮挡住了),请问,画图时如何把这个叠加(中间被遮挡的横线)的部分画成虚线?谢谢。

网友:
打断线,然后选线型

网友:
打断,改图层;或者可以把中间部分剪切掉,再重新画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打断,然后改线型。

网友A: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吓住我了,我在想,以前我都做错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断后,把实现删除,用虚线再补画上

点评是佳答

网友:
这个学到了,谢谢

网友:
打断重新画,线型虚线

网友:
扎心了,老铁

网友:
刷线性 快捷键cha

网友:
这个问题emmmm

网友D:
你这基础是有多差, 还是 来逗我们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评是佳答

 谢谢答复。
可是如果只是直接改线条的话,那么左边的不被遮挡的部分也是虚线了(应该是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基础是有多差, 还是 来逗我们玩的

非机械CAD初学者真心求教。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如果不把被遮挡的部分单独分出来,那么左边的线都弄成虚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吓住我了,我在想,以前我都做错了吗?

敢问,大侠以前是如何画得?谢谢。

网友:
把它分割成两端,然后线形改成虚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以前是如何画得?谢谢。

切断,把实线从实现层移动到虚线层。每个层的线型设定都是bylay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可是如果只是直接改线条的话,那么左边的不被遮挡的部分也是虚线了(应该是实线)。

此点评是指打断后直接改线型或者图层就行了,不用删除再重新画。

网友:
这个问题为啥不换个想法。我先画没被挡住那部分,然后再画被挡住那部分。。。单从图面上而言,有区别吗?
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