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外观和材质问题

楼主(2018-03-09):
solidworks外观是作为材质的一个属性存在的吗,我要想在外观库添加外观怎么添加呢

网友A:
你在材质设置对话框没看到外观选项卡吗
材料对话框 - 外观标签使用外观选项卡来将新颜色或纹理与所选材料相关联。 更改外观仅影响视觉显示效果,而不会影响零件的物理属性。
外观库中添加的外观,是单独添加的。
外观窗格DisplayManager 的外观窗格列举了应用于当前模型的外观。

要显示该窗格:

在 DisplayManager 上,单击查看外观 。

分排顺序
从分排顺序中选择要列出外观的顺序:

按历史记载
 外观按它们添加到模型中的顺序显示,最近采用的外观列在最后。应用外观的参考以子节点的形式列在每个外观下面。

按字母顺序
外观按字母顺序列出。应用外观的参考以子节点的形式列在每个外观下面。

按层级
列出外观层级(例如,对于零件,层级按以下顺序显示: 面、特征、实体和零件)。 外观按字母顺序列出,作为外观层级的每个单元的子节点。 应用外观的参考以子节点的形式列在每个外观下面。

外观关联菜单
当您在 DisplayManager 中右键单击外观时,选项如下所示:
  添加外观  将外观应用于选定的参考,如果没有选择,则应用于整个实体。打开外观 PropertyManager。
  编辑外观  在 外观 PropertyManager 中编辑外观。 当您编辑指派给一组实体的外观时,将会更新所有实体的外观。
  复制外观  复制外观以将其粘贴到另一实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材质设置对话框没看到外观选项卡吗
材料对话框 - 外观标签使用外观选项卡来将新颜色或纹理与所选材料 ...

我记得还有一种,可以把外部照片上的外观添加到零件的外观上,这种怎么弄?大侠可否释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种,可以把外部照片上的外观添加到零件的外观上,这种怎么弄?大侠可否释疑?

在外观里面有一个贴图的选项,随便点一个拖出来,在左边的任务栏会有地址的选项,把地址改为你想要的图片就行了,大小的话自己拖动就行了

网友(点评):
操作很简单嘛,我试一下,感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
在外观里面有一个贴图的选项,随便点一个拖出来,在左边的任务栏会有地址的选项,把地址改为你想要的图片就行了,大小的话自己拖动就行了

网友:
查看“帮助”啊,官方解释!

网友:
直接调选库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