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啊,导轨加垫片调整机床精度?

楼主(2018-03-09):
目前设计一个机床,机床比较小,外形尺寸800X700X800,是比较小的。
由于结构的原因,调整没有环节。
如果,在滑块上垫上调整垫,如图蓝色的接触面,
调整垫我看模具行业经常用,比如0.05mm的,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请有经验的老师傅简单说说。

补充内容 (2018-3-12 09:52):
总结:
本事例是在新机床的试制中遇到的问题,本人是在正规的机床厂工作。因机加件加工误差,装配无法达到要求而产生。

补充内容 (2018-3-12 09:52):
1.加薄垫片(0.05mm-0.1mm)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2.后采用刮削,但刮削需要配研,用这个小滑块研磨不太容易。

补充内容 (2018-3-12 09:56):
3.就像大家说的,加薄垫片实在是“掉价”。在工厂中,大家都反对。
4.加厚垫片是我们工厂一直的做法,但,我工厂的磨床坏了,一直没用上。垫片一直也是刮的。

网友A:
可以调整滑轨和滑块之间的间隙,以前有一个台湾工程师有这样做过

网友B:
机床精度包括很多内容,运动精度,定位精度和传动精度,你是调整什么精度?看你的图好像是定位精度吗?不同精度,调整方法也有区别。

网友:
这里加调整垫不是不可以,但你的0.05是调整厚度还是垫片厚度,如果是垫片厚度,那操作就有难度了,直接塞个0.05的塞尺就够了????
磨床上到是经常这么调整工件。

网友C:
机床加垫片是很掉价的行为,加厚装配件不行吗

网友D:
为什么不用 0.01 0.02 的?

网友E:
话说,用户大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床能蜕皮…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网友:
高端点的机床没有用垫片的,都是一点点用铲刀刮研的,最好是不要用垫片吧

网友:
用垫片提高精度,感觉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滑轨和滑块之间的间隙,以前有一个台湾工程师有这样做过

就是预紧

网友F:
专业做导轨丝杆的

网友:
垫片的精度不好把握,所以能用其它办法解决想其它办法,加垫片是治标不治本,后期使用出现问题很麻烦

网友:
自己都知道是结构的问题,为什么不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做导轨丝杆的

我去,用的就是你tbi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精度包括很多内容,运动精度,定位精度和传动精度,你是调整什么精度?看你的图好像是定位精度吗?不同 ...

比如X轴和Z轴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加垫片是很掉价的行为,加厚装配件不行吗

确实很掉价,可是同类型的德国机床,也加了垫片。不过不是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 0.01 0.02 的?

只是一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用户大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床能蜕皮…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那是挺尴尬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去,用的就是你tbi的导轨。

楼主你们公司在哪里啊?TBI丝杆在哪里拿的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们公司在哪里啊?TBI丝杆在哪里拿的货啊

通过代理,在天津拿的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过代理,在天津拿的货。

我去,我就是天津的代理!

网友:
加镀锌板垫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我就是天津的代理!

网友:
一般的调整垫片适用于静载,就是不动,你这个动的话别被压变形了,多半材料是不锈钢或者铜。铜的没强度的,建议安装面修配

网友G:
你那个加的垫片让正规的装配厂家来说是不许的,那种方法叫作弊,就是你本该用加工方法得到的精度你确用最懒惰最简单的办法搞出来,一个说明你没有正规的装配方法,一个就是你不懂机器的装配要求。

网友:
应该不是提高精度,是修补加工的误差

网友:
貌似加工精度保证不了的情况下才用垫片吧

网友:
刚刚看了下楼主的描述,归根到底是楼主把机床的维修与装配混为一体了,现在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描述:
(1)维修中,由于现场条件和工程进度的问题,常常需要加快工作进度,有时会采用铜箔之类的去垫,这个只是临时措施;
(2)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机床的装配采用的是修配法,修配时一般是对闭环进行调整,闭环多是调整垫片(调整量一般不会超过1毫米),垫片一般是用平面磨床磨削,磨削余量多用“量块”测量。注意:调整垫片不能太薄,厚度至少达5毫米左右,否则磨削时,垫片会变形的;
(3)机床的导轨若采用硬轨的话,一般多为V形轨,燕尾槽结构。导轨结合面一般都会用泵注油,在结合面上“挑点”,工艺实现方法是用软刮刀刮研,便于储存油膜,降低机床导轨启动时的阻力。
     刮研分平面和曲面两种类型,其中平面刮研分硬刮刀和软刮刀两种,曲面刮刀也称柳叶刮刀(滑动轴承用得较多)。

网友(点评):
层主有料

网友:
垫片加胶水行不?导轨贴塑就是粘的

网友(点评):
那是工程塑料,是环氧树脂,一般是双组分胶(A和B胶混合后施工),粘贴后要用重物压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加的垫片让正规的装配厂家来说是不许的,那种方法叫作弊,就是你本该用加工方法得到的精度你确用最懒 ...

德国机械上看到的。

网友:
做的漂亮点,没问题的,机床主轴都有调隙垫圈。

网友:
可以加调整垫修配的,常用手段。也不是说LOW不LOW得问题,有的时候装配精度要求高,各种环节堆在一起,很难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增加调整环节

网友(点评):
这位层主说的实话,调整垫是闭环尺寸链的最后一环,但是通过垫来调整却不被人们认可

网友(点评):
是不被认可,大家都觉得是走了捷径,是偷懒得行为。

网友:
没有特别的要求可以的加个0.05的塞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机械上看到的。

有没德国机床加垫片的照片?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X轴和Z轴的垂直度

不是单独把X直线度,和Z轴直线度单独调好之后,再整体去调X,Z的垂直度吗?
你在滑块上要加垫片,滑台与导轨滑块的尺寸和是跟滑台与丝杆的螺母座的尺寸出现高度误差之后要这样做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机械上看到的。

不能说只要是德国的就可以,用你学到的专业来判断

网友:
一点都不可靠

网友(2018-05-07):
您好:上银导轨、丝杆,有需要给您报价参考。1500071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