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簧设计问题

楼主(2018-03-09):
大家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设计一个扭簧扭转的角度135度,加上安装估计的140度左右,但是空间有限扭簧外径可能只有5或6mm,线径不到1mm,请问这样角度的扭簧能做出来吗?

网友:
能不能主要看你的钢丝直径要多大。比如0.1的钢丝,肯定能。

网友:
肯定能,看看家里的老的竹子的夹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像4楼一样用机械辅助设计软件模拟就可以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inventor。。。设计加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