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可以切割壳体吗

楼主(2018-03-09):
在想是先冲孔后再折弯,还是折弯后激光切割,因为是小批量生产成本都差不多。如果是激光切割会不会切透,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壳体会不会变形

网友:
先激光割 再折弯

网友:
先冲压或者激光切割后折弯再焊接。这是标准工艺路线。当然反过来也能干,制造中没有不可能一说,只是难度增加,合不合算而已。退一步讲就是个人都能干工艺,能不能干好那就看水平了,看他知识储存量了。

网友:
激光切割实现切成展开料形式,再折弯就成。

网友:
折弯完成了再激光定位不好定,一般都是激光完成了再折弯。

网友:
先激光,再折弯好,要不你这种就需要工装夹具,影响折弯垂直度不说,还会对孔位精度有影响

网友A:
这是标准的钣金件啊,激光或者NCT下料后直接折弯后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折弯后二次加工,二次加工难定位且切割后孔位置会有偏差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激光切割厚度30mm的板材都没问题的,跟切割功率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标准的钣金件啊,激光或者NCT下料后直接折弯后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折弯后二次加工,二次加工难定位且 ...

下料后折弯能够保证孔的位置吗?我是用solidworks出的图纸(包括展开图),我用钣金展开公式算出来的结果与solidworks展开有不小的尺寸差距,板厚1.5,材质铝合金,用的折弯系数2.5

网友B:
可以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切割

定位不好定吧?折弯后,面与面的交线称为虚空的线,定位尺寸不好测量。

网友:
可以啊,只要你的展开图是正确的,公差一般也就在20丝以内;你这里的折弯系数应该是外系数,你把SW里的折弯系数改为折弯扣除,用2.5试试

网友C:
发一个不协调的声音。激光操作为高精度不变形工艺,建议折弯定型后再切割,但是效率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料后折弯能够保证孔的位置吗?我是用solidworks出的图纸(包括展开图),我用钣金展开公式算出来的结果 ...

产品设计直接按3维出图,展开图是工艺(供应商)干的事儿.

至于孔位的精度,看你标注的公差了...标注正确的话,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所以说,你只要画好三维图,把二位成品图画好。剩下的就是供应商的事了。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激光切割会有变形和毛边,所以不建议光切,应该裁完板型再冲孔折弯

网友:
还是建议先激光切割,再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不协调的声音。激光操作为高精度不变形工艺,建议折弯定型后再切割,但是效率很低的。

同意,关键看图纸有没有严格的尺寸精度、组合安装件之类的。

网友:
应该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