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砂轮侧面是修平的还是修成斜点的

楼主(2018-03-09):
外圆磨砂轮侧面是修平的还是修成斜点的!靠轴端面时是X方向到底然后Z向慢慢靠吗!还是Z向进一点,在X方向慢慢进到底呢!

网友A:
需要做直面的90°得磨成斜面。只光外圆并且有退刀槽就没必要,做90°面的时候是z到端面x进刀到尺寸,如果面还没光出来z可手动进刀,一定要慢,待花没了,面光了再退刀。

网友B:
要修成斜的,X进到尺寸,手动摇Z,出现火花后缓慢进刀,直到火花没有然后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直面的90°得磨成斜面。只光外圆并且有退刀槽就没必要,做90°面的时候是z到端面x进刀到尺寸,如果面 ...

为什么要修斜点,平的不行吗

网友(点评):
行,端面垂直度会不好,端面要求不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成斜的,X进到尺寸,手动摇Z,出现火花后缓慢进刀,直到火花没有然后退刀。

为什么修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修斜的

是将砂轮修成内凹的,这样磨端面的时候只有砂轮的最外圆起作用,磨出来的端面平面度以及垂直度好。修成直的,砂轮与端面接触面大,砂轮面可能会修的平整,影响形位公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修斜的

这是磨工的基本常识,否则会出大事故

网友D:
不修斜砂轮要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修斜砂轮要爆炸。

白钢玉60目的砂轮磨轴外圆100长300材料是40cr调质钢,床子最大能磨500外圆,x方向每次能进给量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磨工的基本常识,否则会出大事故

白钢玉60目的砂轮磨轴外圆100长300材料是40cr调质钢,床子最大能磨500外圆,x方向每次能进给量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将砂轮修成内凹的,这样磨端面的时候只有砂轮的最外圆起作用,磨出来的端面平面度以及垂直度好。修成直 ...

白钢玉60目的砂轮磨轴外圆100长300材料是40cr调质钢,床子最大能磨500外圆,x方向每次能进给量多少呢

网友(点评):
看材料硬度和具体情况进刀,一般你0.1进刀待切削火花变小再进刀,快到尺寸改0.05. 干磨床技术都是手上,一句两句讲不清,和数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直面的90°得磨成斜面。只光外圆并且有退刀槽就没必要,做90°面的时候是z到端面x进刀到尺寸,如果面 ...

白钢玉60目的砂轮磨轴外圆100长300材料是40cr调质钢,床子最大能磨500外圆,x方向每次能进给量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