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对齿轮采用多域扫略法划分网格不成功

楼主(2018-03-09):
提示中写到 MultiZone failed in Auto-Source selection. Please try selecting the source faces manually.
' w6 d5 [; `9 A9 g请指教

网友:
按照提示重新做,看看左侧的表格,还是哪个地方选择错误。网格划分有时就是提示莫名其妙的问题,其实还是我们有些地方操作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