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碎了重新做,只能测量外形尺寸,怎么办呀?

楼主(2018-03-09):
单位的蜗轮碎了,要做个新的,可是只能测量外形尺寸,怎么办呀?

补充内容 (2018-3-10 14:52):
测量出中心距a=63,蜗杆头数是1,蜗轮齿数是26,蜗轮顶圆尺寸是103.3,靠不到标准上去呀!

网友:
先对结构和工艺进行分析,画出草图和需要测量的参数表,数蜗杆的头数和涡轮的齿数,测量齿顶园、两者啮合的中心距等参数,确定蜗杆的轴向模数,一点点做,肯定能测绘出来。

网友:
拿手册看看是不是标准

网友:
根据蜗杆,涡轮齿数,中心距,往标准上靠。

楼主:
测量出中心距a=63,蜗杆头数是1,蜗轮齿数是26,蜗轮顶圆尺寸是103.3,靠不到标准上去呀!

网友:
一般成对换

网友:
蜗杆外圆是多少?3.5模26牙。圆弧底径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