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8-03-09):
图2是solidworks指导教程中的例子。图1是我自己自定义的截面,约束跟图1是一样,即一端约束x、Y、Z的平移,另一端约束X、Y的平移。计算的时候,图2能计算。图1不能计算,提示如图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件太长了,超出了梁单元的计算范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件太长了,超出了梁单元的计算范围?仅供参考!

长度原来是9m,改成5m后,还是不行,提示是一样的。应该不是长度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跟着教程一步步做,出错那就是,那个地方参数或操作弄错了。

网友:
约束不对,自由度太大,既然是沿着力的方向弯曲,就不该存在旋转的绕中心轴旋转的可能性。
上传文件让别人分析一下吧。

网友:
上传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不清楚你要做何种计算,静力学计算吗?梁的类型又是什么?建议确认一下约束的设定(欠约束?约束类型不对?或者操作有问题)

网友:
通常我们CAE分析时,都是把产品的6个点得自由度都约束住得。

网友:
有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往往是熟练应用几年后才发现的!

楼主:
经过不断试错,今天终于让电脑算出来了,但是具体哪里约束不对,还是没搞清楚。特别感谢各位朋友帮我提出各种建议。文件也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