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圆不圆

楼主(2018-03-09):
加工中心铣如图两个外圆,顺序是先1后2,但是铣出来1圆度很好,2却偏差0.1,这是为什么?求大神们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零件对应位置丝杆有无磨损!

网友A:
加工中心铣圆,确实存在不圆的情况,但是最多相差也就几微米,甚至更小,绝对不会出现0.1mm的情况。
你这种情况我感觉是变形引起的,图中的“2”这个圆的X轴方向小了?

网友:
滚珠丝杆有间隙,反向补偿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铣圆,确实存在不圆的情况,但是最多相差也就几微米,甚至更小,绝对不会出现0.1mm的情况。
你这 ...

Y方向上偏小了

网友B:
圆度偏差0.1
是不是能给出尺寸。另外,1,2之间是什么东西?随手扔在那里的,还是加工出来的?
测量是在下床子后测量的,还是在床子上,压板没松时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Y方向上偏小了

你这个零件下边是空的?只有边上几个角垫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度偏差0.1
是不是能给出尺寸。另外,1,2之间是什么东西?随手扔在那里的,还是加工出来的?
测量是在下 ...

圆1直径58(0 -0.058) ,圆2直径108(0 -0.058),中间那个凸起的像棍子的是油管,毛坯铸造的。
测量直接在床子上测的,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下边是空的?只有边上几个角垫起来的?

箱盖类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箱盖类零件

个人感觉,是因为加工的时候,主轴有一个向下压的力,铣削的过程中下压,铣削完成回弹,你的“2”圆,应该是Y方向尺寸和图纸一致,X方向变了。
你可以把零件下边尽量都垫上,主轴向下压的力无法造成零件变形,再将吃刀量变小,不能使零件向上变形。应该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因为加工的时候,主轴有一个向下压的力,铣削的过程中下压,铣削完成回弹,你的“2”圆,应 ...

当时铣圆用的10个的立铣刀,单边余量1MM,精铣余量留了0.2,侧刃铣削,向下的力很小吧,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变形造成铣扁

网友:
从照片和介绍的情况看:是变型,和机床本身没什么关系。3楼有道理
1)圆1加工没问题,圆2加工有问题。可以说明机床本身可以
2)从照片看,圆2高大约有20,看上去是个圆筒;圆1则不是(不易变型)
像棍子的东西,就是长在零件上,离圆2不远。于是你们应该是用棍铣刀铣出。内外圆都要铣。
3)压板位置
压板压的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但是这里似乎有点问题
照片上显得最大的压板,正对着的圆2;差不多120°还有一个压板(离圆2很近)。其他的比较远。
现在的问题是,件上还长着一根棍,在棍和压板的作用下,圆2各个方向的变型就有差别了。
你说的是10道,各个方向大致平均一下,就是5道。如果是铸铝,完全可能
可以在圆2的各个方向量一下,看看上面分析是否一致。另外,也量一下圆2的上下
最好量三个件,切削参数不变,做一样的测量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零部件加工得刚度是否足够?加工中心自身得精度是否满足。

网友:
1.考虑一下丝杠的反向间隙
2.有没有可能是铣圆没铣全乎,有一点点缺口

网友:
会不会是装卡问题,铝件刚度不够,装卡引起的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铣圆用的10个的立铣刀,单边余量1MM,精铣余量留了0.2,侧刃铣削,向下的力很小吧,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

机床本身就算精度再差,也不可能差0.1㎜,因为你另外一个圆是没问题的,所以排除了机床的原因。软件?也不可能。刀具也不可能,那就是工艺了,除了变形还能有什么啊。这种大的板材,很容易变形的,你感觉吃刀量很小,我感觉你粗加工0.5就很高了。或者你留量,二次加工。

网友C:
学习了,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调整了进刀位置,和圆1一致,铣完后好了,断定是丝杠间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