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M8螺栓自动供料嘴

楼主(2018-03-09):
有没有在M2-M8螺栓/螺钉自动供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可以设计与拧紧枪/工具配合使用的机械供钉嘴的,谢谢

网友:
供料一般是振动盘或者螺丝供料器,螺丝供料器基本上淘宝都有,振动盘基本上都需要订制吧,
淘宝有卖鸟嘴的,比自己做的便宜。

网友:
最简单的提问了

网友:
如果需要自动锁附,又涉及到产品定位,供料稳定这些。如果需要扭力反馈,设定锁附圈数,锁附力量大小等,对电锁提出的要求又更高一些。当然这些都可以用伺服电机达到,对电控要求就比较高了。

网友:
有这类精密配件自动螺丝机夹嘴,自动化机械铆钉喷嘴设备,螺丝机夹头,直接购买即可使用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