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适合自己设备的凸轮分割器

楼主(2018-03-09):
  凸轮分割器,也叫间歇分割器,角度分割器,广泛应用在自动化机械中,具体精度高,体积小巧,高负载等特点,对于凸轮分割器哪家好,如何选择质量好的,质量稳定,精度高的分割器呢,下面三福士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凸轮分割器主要由2大部件组成,入力轴凸轮和出力转塔配合凸轮滚子分度,其使用寿命,凸轮分割器质量好不好,凸轮是其核心件,好的凸轮一般需要高精密的加工设备,合理的加工曲线,表面处理等工艺,每一个步骤缺一项对于其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其凸轮表面必须渗碳精研处理,以保证其转动的流畅性能和耐磨性,好的凸轮分割器其凸轮处理的好其寿命可长达10年,当然成本也高,目前市场上很多价格先对比较便宜的,一般都是在加工工艺等环节减少了加工的工艺和使用低端的生产设备加工的凸轮,其特点是在低速的设备运转状态下使用短时间一般都看不出明显的特征,但是不能跑高速,高速运转的时候容易出现转盘抖动,跑过位,断滚子等等,凸轮磨损快,间隙大.

2:入力轴: 入力轴是连接电机的输入端,配合凸轮和凸轮滚子接触带动转塔分度,对于入力轴要求其硬度等比较好,正常需要采用螺母钢等高强度的材料,高频淬火,硬度一般在50度左右,目前市场很多都是采用45号钢,由于材质的关系高频易脆,所以基本都是假高频,正常高频的入力轴表面光泽度好,轴的2端有带深蓝色,硬度强。

3:出力轴,出力轴是直接和转盘接触的端面,分割器精度高不高,运转的时候表面的平整度,调动等,一般都体现在出力轴上,特别是加工出力轴安装凸轮滚子的孔,要求镗孔位置必须精准,从而保证分度的精度,和凸轮滚子的配合.

4.对于一些设备要求转速低,旋转一个工位转动比较慢的,目前市场上一般的分割器品牌基本等能满足设备要求,但是对于一些转速快,驱动角小,比如90度,120度等电机不停一直运转,跑高速的设备,在选择分割器的时候要慎重,目前国内生产的凸轮很多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容易出现跑过位,转盘抖动等现象,如果设备价值可以推荐选用进口的品牌,

如有社友有凸轮分割器方面需求可联系我们,免费提供选型配套方案和配套3D设计图纸.

网友A:
喜欢这样的广告。

lz有参考图纸么?想参考下,自己设计一个分度机构

网友B:
楼主是那个区域得代理?
建议再发一下关于凸轮分割器保养维护方法得帖子,之前用过,但从来没有保养过,以为不用维护,谁知道最坏定位不准,反馈供应商也不给修。

网友(点评):
嗯,这样的广告才是满意的广告

网友(点评):
老实说好的凸轮分割器确实不需要怎么刻意去保养,最多就是一年换一次机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样的广告。

lz有参考图纸么?想参考下,自己设计一个分度机构

加QQ3792693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那个区域得代理?
建议再发一下关于凸轮分割器保养维护方法得帖子,之前用过,但从来没有保养过,以 ...

版主,这种变种凸轮或者蜗轮蜗杆,感觉如何?
http://www.cmiw.cn/thread-778415-1-1.html

网友:
为何选型书上转动惯量的计算要除以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