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横梁承载力?

楼主(2018-03-09):
现在知道横梁是H100*50*1.5,挠度取1/200,横梁长2500,怎么计算承重?
货架材料一般是Q235, Q245

网友:
大概承重2000公斤吧。

网友(点评):
抗弯截面模量 是要查机械手册吗?

网友(点评):
找公式自己算。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个图片从哪里截的图?

网友:
这个可以先把数模造型出来,然后用CAE分析计算。

网友:
忘完了,忘完了啊

网友:
理论力学上可以回顾下

网友(2018-04-08):
建模仿真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