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mm厚316L不锈钢料,如何有效率加工3.3*1.65的通槽?

楼主(2018-03-09):
       各位大咖们好,现在有一个加工的难题,请教大家,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留言,谢谢了材质是美标316L的不锈钢,现在其他工序都已经解决,就是3.3*1.65的通槽,找不到合适的加工方式,去批量性生产

网友A:
这个激光切割效率不低。

网友(点评):
要看它的加工要求吧,激光切割毕竟粗糙度高。。

网友B:
线切割,在0.7宽的外圆边切进,可以的话。

网友:
可以考虑激光切割技术

网友:
钻个小孔,然后线切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在0.7宽的外圆边切进,可以的话。

得打穿丝孔吧这个

网友:
为了保证完整性,建议采用激光切割或者水切割,但是目前水切割精度没有个准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打穿丝孔吧这个

工件允许的话,不打孔不穿丝,提高线切割效率。不允许则建议无效。

网友:
激光切割批量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D:
开一副冲孔模具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打穿丝孔吧这个

外圆面是不能有瑕疵的,所以是不能在外面线割进去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一副冲孔模具搞定

已经考虑过,也咨询过,开冲模难度太大,毕竟3.3*1.65的方槽太小了,而且材质是316L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激光切割效率不低。

激光切割也咨询过了,主要是方槽难搞定,谢谢

网友:
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铣削保证It 6,磨削高些,可以考虑制造专用设备来满足

网友:
对于尺寸精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
通槽四角允许圆弧可铣加工,但刀具需高硬(316L不是一般的难加工);不允许圆弧可试下铣加工后用冲压方式或省模清角。
数量不是特别大,直接钻穿丝孔后快线割加工,粗糙度要求高则省模抛光。用激光,因为厚达到了4个多,而槽只有1.6*3.3,是没有办法的,一般激光做孔孔径不能小于料厚的。

网友:
应该先做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啊,为什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