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座的加工工艺该怎么弄?图上的垂直度能达到吗?

楼主(2018-03-09):
这个零件的毛坯是铸造出来的,材料HT250

网友:
铣床铣出B基准和右端面,孔上镗床镗出来0.015不算高。

网友:
可以达到的,加工时的基准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车床一刀过去

网友:
加工精度很高吗?查手册4-5级精度吧!

网友:
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半熟手,都不是问题

网友:
比较简单,加工方法或者顺序搞好就行。

网友:
可以保证加工精度得,一般加工中小都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