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丝杆方法之一

楼主(2018-03-09):
  珠丝杠是工具机械和精密机械上最常使用的传动元件,其主要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线性运动,或将扭矩转换成轴向反复作用力,同时兼具高精度、可逆性和高效率的特点。由于具有很小的摩擦阻力,滚珠丝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和精密仪器。

   滚珠丝杠由螺杆、螺母、钢球、预压片、反向器、防尘器组成。它的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这是艾克姆螺杆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这项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将轴承从滑动动作变成滚动动作。

加工方法:单刀,左右偏执(也就是编程的时候改变螺距),一个刀尖基本上不调质6-8根,调质4-5根,床子的刚性好,加工的时候慢一点,就不会出现震刀的现象,一件大约20分钟吧,主轴转速350转,开始时进刀50丝,接近底径时进刀20丝。

网友:
滚珠丝杠不都是轧制出来得吗?还有车铣工艺啊

网友(点评):
丝杠都是车削的,只不过楼主写的是什么没看懂。丝杠哪有不调质的,五十丝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丝杠的加工工艺有很多,车削只是一种,因为数量少,所以不能用专机

网友(点评):
50丝是指加工外径比较大的时候,x向进刀量是50丝

网友A(2018-09-26):
我一般用G76,G78 G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G76,G78 G92

只要能加工出来合格的产品,用什么指令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