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材质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8-03-10):
       各位专家好:想请教一个齿轮设计方面的问题。减速箱的齿轮材料选择有什么要求?高低速齿轮材料是不是必须要求一致呢?我们公司有台减速箱由于油管断裂烧损,故委外进行修复,将高速轴更换了,低速齿轮进行修复,复装后运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齿轮磨损严重。打硬度发现高低速轴齿轮硬度均在55左右,但是新更换的高速轴材料和原厂家不一致,原来是18CrNiMo6,而修复时高速轴换成了40Cr的材质。我想问下这样做有无问题?会不会对修复好的齿轮寿命有影响?谢谢

使用道具

网友:
应该,可能,或许,大概,没问题

网友A:
小齿轮材质应该比大齿轮要软一些,更换的成本要小,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
1.齿轮磨损严重和润滑,齿表质量等都会有关。
2.同一对齿轮材料一般都会选相同材质。
3.18CrNiMo6韧性,综合性能更适合变速箱齿轮。

网友:
齿轮材料的选择要根据使用工况、载荷,热处理、加工工艺性、经济性等进行考虑。一般来说低速齿轮的齿面硬度比高速齿轮的齿面硬度要低一些。高速、重载用硬齿面齿轮。

18CrNiMo6属于低碳合金钢。它的抗扭矩和机械性能比较好,表面渗碳处理后,能达到比较好的硬度,但是成本比40Cr高一些。

网友:
轻载、低速或中速、冲击力小、精度较低的 一般齿轮,选用中碳钢,如Q235、Q275、40、45、50、50Mn等钢制造,常用正火或调质等热处理制成软齿 面齿轮,正火硬度HBS160~200;一般调质硬度HBS200~2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材质应该比大齿轮要软一些,更换的成本要小,相对方便一些

你确定?小齿轮转10圈大齿轮都不一定转一圈,不早早的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