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给了个设计检具的任务

楼主(2018-03-10):
内径大端17.5(+0.1/0),内径小端,17.2(+0.1/0),锥度孔长18±0.2,怎么设计锥度检具,请大家帮下小弟,谢谢

网友A:
怎么感觉CCD比较好呢

网友B:
可以按此尺寸加工一个高精度得零件,手动来测不也挺方便得。

网友:
按通止规的思路搞两个精度高的锥度零件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此尺寸加工一个高精度得零件,手动来测不也挺方便得。

一个检不出来吧

网友:
一定要做的就是省钱,去做吧

网友:
最通用的做法是用涂色锥度塞规,用红丹或蓝油配!

网友:
塞规+红丹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CCD比较好呢

CCD没那么好用

网友:
气测仪,简单、便捷、精度高、便宜

网友:
你那被检测件是否通孔,是否拿得起来,大头是否有平面度要求?

网友:
主要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制作锥度塞规+红丹粉够用了。

网友:
这个设计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如果有后续可以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待测工件涂丹红,看与塞规的接触面积是多少来确定是否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