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紧凑空间的机械连接形式

楼主(2018-03-10):
需要安装空间小,又便于拆卸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不具体。怎么个紧凑空间?

网友:
很多形式,没说明刚性 柔性 强度都什么要求。

网友:
四联杆机构了

网友B:
好吧,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焊接

焊接可能不方便拆卸,铆接吧

网友:
胶水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不具体。怎么个紧凑空间?

就是这样两个零件零件1的外壁要求缝隙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