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和锥销过盈摩擦力的问题

楼主(2018-03-10):
1.哪些材料可以镀铬和渗氮
2.昨晚看的一道理论力学的课后习题,自己写出了2个等式,但是解不出方程,感觉还差条件,是不是跟过盈有关。我把题目拍下来了。答案记不到了,好像是0.112的样子,可能记错了,反正是0.1几。
网上搜了也没找到解题过程。求大侠们帮忙

大学学的都忘了,现在自己自学的,能力有限,见笑了。

网友A:
先回答一个问题:含、Cr、Mo、Al的合金钢可做渗氮处理,比如38CrMoAl,所以就记住了这3个元素。
渗氮层厚度一般0.4-0.5mm左右,渗氮后不进行热处理,而且工件变形很小.

后面那个问题先看看。

网友B:
这类涉及工况得影响,是算不清楚得

网友C:
我对此毫无一句话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一个问题:含、Cr、Mo、Al的合金钢可做渗氮处理,比如38CrMoAl,所以就记住了这3个元素。
渗氮层 ...

谢谢,那镀铬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涉及工况得影响,是算不清楚得

教科书上的作业题。。。理论力学里面第4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此毫无一句话能说

呃,畅所欲言....

网友D:
查查 ,锥销的锥度是1: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 ,锥销的锥度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