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聚氨酯与不锈钢粘合的胶水

楼主(2018-03-10):
现状:聚氨酯与不锈钢粘合不紧,受点力就掉。求搭救!求好用的粘合剂。

网友:
直接用聚氨酯浇筑上去并加大不锈钢面的表面粗糙度吧,胶水不可靠

网友:
AB胶,用它粘接过定位销螺纹孔和销子

网友:
能否用螺纹?

网友:
似乎AB胶没有粘不了的东西,如果粘不住,那就多抹点

网友:
聚氨酯油性材料,一般胶水奈何不了,有特殊胶水粘聚氨酯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和不锈钢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