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装配体模型渲染

楼主(2018-03-10):
我现在用的是SW自带的渲染和keyshot,但是这两个都特别慢。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件或者方法可以很快进行渲染

网友:
visualize你试试呢,就是可能要花钱。

楼主:
什么意思,没有嘛

网友:
所有的渲染都挺慢的,我们一般用keyshot先将分辨率调整调低,确认整体效果,如果没问题再用工作站去跑。主要就看电脑的cpu和内存

网友:
你要高精度画质的渲染图片,慢是正常的。要么隐藏不可见部分,然后渲染。要么质量稍低到solidworks composer里去做也可以

网友(2018-06-01):
唉,有时不渲然,很难看,渲然又费时间。

网友:
嗯嗯 希望能多了解渲染这一块  目前用solidworks ,感觉耗时间还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