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计算惯性截面矩

楼主(2018-03-10):
下图所示的惯性截面矩怎么计算?要详细过程。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了,  用软件计算吧

楼主:
我们面试的题目之一了,软件可以用,但也得会计算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手算也能算,就是麻烦些。掌握方法就行,给面试官说说方法和思路就行。

网友:
直接和面试官说,有那么复杂吗?三维制图软件一算就知道了,Ix=8.66e-005m4;Iy=1.403e-004m4

网友:
又是一个叼毛面试关

网友:
分段组合,几个矩形加几个扇形
惯性矩(Ix或Iy)=面积x形心到坐标轴的平方
你能把,惯性矩的高数定义及常用截面公式和思路告诉他,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