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外观怎么改变图片的长宽比例

楼主(2018-03-10):
solidworks外观怎么改变图片的长宽比例

网友A:
在外观的属性里选择高级——映射——取消固定宽高比前的对勾——调整红色框里的数值即可。

PS:本人手残党,划不出笔直的线条,请自动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观的属性里选择高级——映射——取消固定宽高比前的对勾——调整红色框里的数值即可。

PS:本人手 ...

谢谢了,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