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挠度问题

楼主(2018-03-10):
梁的挠度在材料力学中有计算公式,但是对于不规则的,非梁形式的结构,应该如何计算其刚度和挠度?

网友:
材料力学2 里面写了点斜弯曲的东西

还有钢结构设计标准里面有

反正我都看不懂

网友:
书的写的很清楚,所谓挠度就是专门用于梁的弯曲的。不是梁就没有挠度这一说法。
刚度是指材料在受力时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材料的刚度通常用弹性模量E来衡量。
静载荷下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静刚度。动载荷下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动刚度,即引起单位振幅所需的动态力。如果干扰力变化很慢(即干扰力的频率远小于结构的固有频率),动刚度与静刚度基本相同。
一般来说,刚度和弹性模量是不一样的。弹性模量是物质组分的性质;而刚度是结构的性质。也就是说,弹性模量是物质微观的性质,而刚度是物质宏观的性质。
 材料力学谈的是梁或杆件的刚度,如果块状物体请阅读弹性力学,如果是三维刚架,请阅读结构力学。

网友A:
复杂梁的刚度计算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2楼说的对,材料力学中有简单梁的刚度(挠度)的计算公式,如果材料力学学的比较好,有计算基础,给你推荐一本书《钢结构设计原理》的第五章的内容。我最近也在看这本书。附件是这本书的封皮和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梁的刚度计算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2楼说的对,材料力学中有简单梁的刚度(挠度)的计算公式,如果材 ...

查阅过钢结构设计规范里的孔设计,今天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