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 ,带动锥形节流门的功率相关计算

楼主(2018-03-10):
如1图,做这样一个设备,出风口用锥形节流门来改变出风口大小。
查了下资料,风机的主要测试参数流量、轴功率、效率。
想求助一下,要推动锥形节流门,怎么计算负载大小,是用风的压力or流量or其它参数来计算OR换算功率?
大概过程即可。谢谢!
其它参数暂时不知。

网友A:
1.锥形节流这应该给出一个作用力F.
2.根据不同的节流开度可以得到出口压力及进口流量,知道流量,压力就可以计算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锥形节流这应该给出一个作用力F.
2.根据不同的节流开度可以得到出口压力及进口流量,知道流量,压力就可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理论上此处功率应该求导得出最大值,功率P=kfQ (压力x流量),压力与流量互相影响。
经验公式比较可靠。是指出样机后,需进行大量的试验才能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