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塑料(POM)板,用什么刀?

楼主(2018-03-10):
切割塑料(POM)板,用什么刀?
材质:POM 聚甲醛
尺寸:300*60*12  单位mm;
要求中间切断,切口平整,无毛刺飞边;
初步方案:
1.整体按照工作台的结构设计,类似木工上的切木板的工作台;
2.主要是要求切割面不能太粗糙,不要求光滑,只要别拉拉渣渣的就可以,就是怕粘刀,
3.有没有必要加水,如果加水的话就需要将电机放在上面;
请诸位大神帮忙看看如何办?附图为初步设想的方案

网友:
帮楼主顶下,等行内人士解答
所以切下去60?你图上的长度是300?

网友:
切割刀转速太高板材会有融化的现象,加水最好,但是看楼主设备条件似乎条件不允许

网友:
细齿带锯

网友:
合金刀,少齿

网友A:
台锯、密齿合金锯片,POM,这个我常切。

网友(点评):
大侠,给发个图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锯、密齿合金锯片,POM,这个我常切。

切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这个板子是12mm厚度的,能把刀具图片发一下看看嘛?

楼主:
如果必须要加水的话就需要将刀具装在上面,比较麻烦,准备用伺服电机,这样就可以调节速度,找出个合理速度!

楼主:
用什么刀片,有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这个板子是12mm厚度的,能把刀具图片发一下看看嘛?

我切的是20mm厚的POM,做高压包骨架,锯片是200mm直径的,台锯有推台,锯片用过几种,60~100齿都可,德国锐无敌超薄的最好用,1.75mm齿宽,锯片转速是5000  rpm,切口平滑。

网友(点评):
是意大利的锐无敌吧?前辈,转速调多少转?需要加冷却水或者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切的是20mm厚的POM,做高压包骨架,锯片是200mm直径的,台锯有推台,锯片用过几种,60~100齿都可,德国 ...

哦,错了,是意大利锐无敌,不需加水冷却。

楼主:
懂行的出来指教下啊!@动静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行的出来指教下啊!@动静之机

感谢关注!

这个只能从热量角度去处理,减小切削热量,或者降低材料以及刀具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