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轮减速的计算

楼主(2018-03-10):
最近给环球回转工作台加了个步进电机,想做小冲床的自动旋转台。
电机用的是57加长步进,标称2nm。

回转台型号是200型的,盘面直径200,蜗轮齿数90齿,我寻思90齿的减速比好大,如果步进电机是300转的话,回转工作台才4转不到。

怕太慢了,所以用2:1的同步轮来传动,让转盘能运行在7转/分钟左右。

装好后一试,电机竟然不够力,那个转盘,用手指顶一下,就能堵转。

这让我大惑不解,按以前的经验,57步进+丝杠+铸铁燕尾滑台,载重100斤,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难道丝杠的减速比比这个1:45的蜗轮更大?

请大家教教我怎么计算这个转台的力矩,像目前堵转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转动的时候吱--吱--吱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地方产生的?
手勾一个简单的传动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的时候吱--吱--吱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地方产生的?
手勾一个简单的传动链发上来看看。

那是电机的声音。大力钳右边有根黑色的同步带和两个轮

网友B:
1,1:45我感觉你的传动比小了,同类型的产品电机驱动的有,你是自己改的步进电机,参数有总传动比要1:120。
2,你这个不能和丝杆比,这个没法和丝杠比。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化公式算一下
   T1=uWg*p/2π*0.85
   u(摩擦系数)铸件取0.1吧中间数
   W你的载重100斤=50kg
   p丝杠螺距你没说我猜个数估计你用的也不会太大0.005m
   0.85我给的是丝杠传动效率
   T1=0.1*50*10*0.005/2*3.14*0.85=0.05Nm
   所以用丝杠扭矩会很小,这里唯一出入大的就是螺距你最大先10mm最后的结果也就是0.1Nm
3.57步进电机也有好几种扭矩从0.4——2Nm都有不知道你选的哪一个?
4.要吗一级别升速了改为减速2:1,要吗选大号电机,你这个2Nm的悬。
5.当然以上是在假设你回转工作台本身没毛病的前提下。

网友C:
以我的实际经验来看,不是力矩不够,而是你设计的工作台可能自己用手转都需要一定的力气,正常回转工作台如果用回转轴承的话,基本上只需要非常小的力矩就可以驱动工作台旋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实际经验来看,不是力矩不够,而是你设计的工作台可能自己用手转都需要一定的力气,正常回转工作台如 ...

这种回转工作台是没有轴承的,轴套+铸铁盘面和底座的滑动。
原工作台是手动的,蜗杆上有个直径100mm的手轮,摇起来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45我感觉你的传动比小了,同类型的产品电机驱动的有,你是自己改的步进电机,参数有总传动比要1:120 ...

师傅,你不要算丝杠的工况啊,请你帮我算下这个回转台蜗轮减速的力矩。

电机是加长的,标称2Nm。蜗轮1:45的减速比,这个200直径盘面的回转台最大能让多大的重量转起来?

网友:
这里有一个保持转矩的问题,300转应是该电机的最高转速,此时输出远没有2NM的。
看看那驱动器有没调速的。
那涡轮减速器速比大,效率太低。
试试那转动台转动实际大约要多少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你不要算丝杠的工况啊,请你帮我算下这个回转台蜗轮减速的力矩。

电机是加长的,标称2Nm。蜗轮1 ...

应在10NM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电机的声音。大力钳右边有根黑色的同步带和两个轮

工作台承受的最大载荷是多少?要求工作台转速是7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承受的最大载荷是多少?要求工作台转速是7r/min?

假设是450转2Nm电机,45倍蜗轮减速,200直径回转工作台,回转工作台无轴承,台面跟座是铸铁滑动,这种配置,

如果按计算的方法,工作台能承受多大的载荷?最好有计算过程

网友A:
不知道工作台承受的最大载荷的话,你的电机是如何选择的?计算是从回转工作台往前(电机端)推着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工作台承受的最大载荷的话,你的电机是如何选择的?计算是从回转工作台往前(电机端)推着算的。

那我们假设是100斤好了

网友:
安全系数设小了,最起码要2倍以上。

网友A:
附件是计算过程。我把你给的已知条件整理后,写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过程。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一起讨论。今天看到论坛里有很久以前的一个类似的帖子也在问这个问题,就把计算过程整理出来,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我把文件直接截成图片,贴上来,免得大家下载还要扣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计算过程。我把你给的已知条件整理后,写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过程。有不对的地方,可以一起讨论。今天看 ...

先表示感谢,再慢慢学习。

网友D:
楼主,现在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最高转速各是多少?
还有电机型号驱动型号驱动电压设定参数。
这种结构我经常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最高转速各是多少?
还有电机型号驱动型号驱动电压设定参数。
这种结构 ...

感谢你的支持,电机的具体型号不详,就是57的电机长度是100的,出轴10mm。
我开始用tb6600的驱动器 + 36v3a + 2细分,跑300转,能转起来,但没力,手一按转台电机就堵转。

后换了一个能上ac110v的驱动器,用36v5a+2细分,跑300转,有力了,按不停,跑500转能转但力道就不行了。

脑子里老是想着57电机+丝杠能驱动那么大的负载,这蜗轮那么高的减速倍数竟然如此无力。

主要是跟我想象的差别太大,有点迷惑。

开始还想着如果这个能成功的,就用这个改个a轴,看来这个还是不适合,空走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最高转速各是多少?
还有电机型号驱动型号驱动电压设定参数。
这种结构 ...

忘了说加速度是200mm‘s/sec/se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了说加速度是200mm‘s/sec/se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信号源。一般我使用几十毫秒到一百多毫秒时间上升到最高速度来编加速度。
57步进电机和驱动型号选合适,国产的,我也有上到1000多转应用的。
你的思路并没问题,只是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
看多了,脑子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信号源。一般我使用几十毫秒到一百多毫秒时间上升到最高速度来编加速度。
57步进电机和 ...

空载可上高速,带载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支持,电机的具体型号不详,就是57的电机长度是100的,出轴10mm。

可以的。主要是楼主对步进电机的基本性能了解不够。我估计只要把速比选在12左右,电机转速在100以下,选择好控制器和驱动器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至于转台的扭矩问题,做一个小实验就知道了,大致应在7NM左右。15楼的思路基本对的,只是计算过程错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主要是楼主对步进电机的基本性能了解不够。我估计只要把速比选在12左右,电机转速在100以下,选 ...

请教,7Nm是指7Nm/90=0.07777778Nm就能让转盘转起来对吗?

我还有一个想知道的,电机标称的转矩是2Nm,这里面的力臂长度是m,那在我的这个例子中,这个实际的力臂是指那个尺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当蜗轮输入扭矩在7Nm的时候,回转台能让7*90=630n的重量转起来吗?

我还有一个想知道的,电机标 ...

当蜗轮输出扭矩在7NM的时候,就可让转台转起来了。
电机标称的是静态转矩,是2NM,实际在300转的时候可能只有0.1-0.2NM。
扭矩的概念可复习物理或电机拖动等基础书籍。比如你的着力点是在200直径的转台外周,那力臂就是0.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