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的链条缠绕方式

楼主(2018-03-10):
各位大大,有谁见过这种链条单侧连接的升降机吗?常规见到的一般都是链条两端各自连接到升降架的上端和下端,这种升降机的链条只有一端连接升降架,另外一侧不连接,不知道怎么处理另外一侧的,有谁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18-3-11 00:58):
补充说明一下,另外一侧是没有配重的

网友:
没准还真如你所说:自然下坠。
不过我想链条另一端多半会挂上个重物

网友:
叉车呢,这个托架中心还是正的。

网友A:
是自然下坠,只是要在链轮上方有弧形压板,别让它跑出轮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然下坠,只是要在链轮上方有弧形压板,别让它跑出轮齿就行

前辈一语点破,请问前辈有没有见过这样或做过这样链条缠绕的升级机,这种形式假如提升速度1m/s的话,可不可靠?

网友(点评):
高速没用过,如果是高速,链条必须有收纳盒,园弧板要想法弄成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然下坠,只是要在链轮上方有弧形压板,别让它跑出轮齿就行

假如链条改为同步带的话,是否一样可以用这种单边连接,带轮上方加弧形压板的方法?同步带的话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点评):
同步带要选大模数齿的,圆弧板变成橡胶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