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涨紧轮,理由?

楼主(2018-03-11):
如题,见附件。

网友:
中间两个从动轮包角太小,中间的小轮可以做涨紧轮。

网友:
链轮,这结构不需要。

网友:
链条结构不需要加涨紧轮吧!

网友A:
奇葩的设计

网友:
建议松边加张紧

网友:
链传动低速不需要,速度高应该在从动边加涨紧轮,来消除链条振动 晃动。

网友B:
没有涨紧轮,轮的松动涨紧如何来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涨紧轮,轮的松动涨紧如何来调整呢

链条的长度算死,节数可调啊

网友:
涨紧轮放在紧边是原则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葩的设计

这个不算奇葩。

我见过链条固定在地上,上面跑的小车用链轮。顿时大开眼界!哈哈

网友:
链轮传动一般不用涨紧轮吧

网友(2018-06-26):
行 把· ·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