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8-03-11):
很抱歉,打扰各位了,下面这个图,我想了好久,没有看出是什么结构,这是一个冲裁模具的图纸。

网友:
楼主涂涂改改的更没人认识了,有时候图上的信息只是你自己看着没用。

网友:
夸大画法,允许该部分图形不按原比例,而夸大画出

网友:
关键在剖视图了
一般组装图在不进行说明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但零件图必须要都能看懂。
可以结合零件图来看组装图

网友:
这方孔中间似乎还有和板材一样材质的填充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少了最下面得一块底板。最上面得是凹模板,冲头固定板,中间那块应该是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