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是多大尺寸 ?

楼主(2018-03-11):
离子交换罐体接口直径:4〞-8UN

这是4寸(DN100)的吧,后面的8UN是什么意思,螺距么?

网友A:
美标,每英寸8牙的UN系列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标,每英寸8牙的UN系列螺纹

这个螺纹的内螺纹我该如何标注呢?

网友:
你找个美标螺纹标准看看,所有数据及标注方式都学习一遍。上一次好像就有人问过这个。UN是统一螺纹标准,UNC是粗牙螺纹,UNF是细牙螺纹。

网友:
美标,一英寸8牙

网友:
美标,1寸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