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转矩计算问题

楼主(2018-03-11):
最近在学习滚珠丝杆和电机的选型,在看样本时,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第一张图,第2个公式,是将丝杠转换成斜面的模型。其中角度a,我理解为a=arctan(导程/轴径)
                第1个公式,为什么转矩是负载x导程?不应该是轴径/2*切向力吗?怎么换算过来的?
第三张图,预负载为什么是轴向负载/3?经验公式?

谢谢各位!

网友A:
1.楼主理解错了,其中角度a就是单纯的指一个斜面的a角,指丝杠副可能的一种工作状态。
2.具体的说是负载x导程/2π再乘以传动效率。
3.根据不同的结构和预紧要求,这的确是个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理解错了,其中角度a就是单纯的指一个斜面的a角,指丝杠副可能的一种工作状态。
2.具体的说是负载x ...

谢谢~但是我不清楚这些公式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式?当然我也看到了其他的版本。

以上是我查到的另外一个公式,也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

另外我也查阅了螺纹传动的受力分析图

我希望能够了解公式的来龙去脉,了解到他的受力模型是怎样建立的,照搬公式让我觉得心里没底。

各位有经验的大大,如果有思考过相关的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
上传一个计算表格供你参考计算:

网友:
看你的截图好像选用的是东方马达的步进电动机,你可以给他们公司打电话询问啊。我有不懂的就先查资料,再给对应厂商打电话,哪个公司的公式哪个公司最有发言权。自学是好事,问人也没错,但是最实际最高效的方法就是打电话,还是不懂可以要求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