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自搅拌装置

楼主(2018-03-11):
    目前想设计一个流体自搅拌桶,介质是石灰溶液。
    石灰浆从高5米的总搅拌桶通过2寸管自流而下,进入给药搅拌桶,想设计一个合理的给药搅拌桶体,使进入的石灰通过自身落差能在桶内充分搅拌,筒体直径1米5内,高1米5内。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

网友:
参考抽水马桶

网友A:
将下料管直接通入管底部,只是管口端弯成大半径曲线,出料口方向切底部筒壁,让液体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下料管直接通入管底部,只是管口端弯成大半径曲线,出料口方向切底部筒壁,让液体旋转

这样会比直接从上部或桶中部进入效果好吗

网友(点评):
5米高落差压力约0·5公斤/平方厘米,我理解断开后会小一些。

网友(点评):
试一试,咋样效果好,实践出真理

网友B:
看看波轮洗衣机桶壁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波轮洗衣机桶壁的设计。

但是我需要流体自流形成搅拌,不用电机驱动

网友C:
你原来是水还是其他液体?多少量?准备加入多少石灰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是水还是其他液体?多少量?准备加入多少石灰浆?

就是加石灰的一个装置,要从大桶转流到小桶,都是石灰

网友:
加的太少没法自搅拌,所以要知道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需要流体自流形成搅拌,不用电机驱动

不用电机啊,流体冲进去使其旋转,利用桶壁设计使其翻滚。

网友:
参考下旋流器,做成锥筒。

网友:
搅拌装置可选用单支点机架:①电动机或变速器有一个支点,经核算可承受搅拌轴的载荷;②设置底轴承作为一个支点;③轴封本体设有可以或许作为支点的轴承;④在搅拌设备内,搅拌轴中部设有导向轴承,可以或许作为一个支点。

网友:
在桶内设计一个螺旋桨的装置,上部自流下来的石灰浆冲击螺旋桨叶片,带动螺旋桨转动,流到桶底的石灰浆也会被旋转到桶下部的叶片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