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S文件转换成CAD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3-11):
吧里的大神求帮忙,会的可以留邮箱

网友:
转换成三维线框模型?

网友:
试试点CAD文件-输入-选择输入格式IGS,即可直接输入3D文件

网友:
每个3D软件都可以转得,在制图模块里面把视图投影好,导出CAD即可

网友:
按4楼说的做,应该没问题。3楼的方法没有试过,有空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学习一下,没人会吗

网友:
中间格式,很多三维软件可以打开并转换成它可以识别的格式,然后对其投影工程图,再另存成dwg格式。autocad就可以打开。尺寸建议在autocad中标注,三维工程字库与二维字库往往不一致,标注了也不符合autocad规范。

网友:
用三维打开后 另存为  格式改为CAD格式

网友:
用三维打开后 保存格式改为CAD格式

网友:
发给我?18058137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