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器裙座式的底座上开检查孔,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8-03-11):
以下是JBT4710(长径比大于5)的内容,我的罐子长径比不大于5

何况4710那个检查口是长条孔,竖放置的。我看我们的图上面都是半长条圆的那种,而且是横着放的。那我们这种有没有什么标准可查~~~~看我GB150和4712都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
没看懂是啥意思?那个腰型得是平键销吧?

网友A:
有标准。啥样的容器?多高?压力容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啥样的容器?多高?压力容器吗?

普通的容易,设计压力1mpa,不是压力容器。直径大概1500左右,总高3米左右。钠离子交换器

网友A:
你在网上搜塔器的标准,参考塔器的裙座设计。要不明天到单位给你截个图或者发个标准。你先搜吧,网上有标准,标准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网上搜塔器的标准,参考塔器的裙座设计。要不明天到单位给你截个图或者发个标准。你先搜吧,网上有标准 ...

我搜的就是塔器的标准(47多少的没记住),上面的截图也是塔器的截图。

1、但是我这个长径比不属于塔器。

2、在网上搜也有人说,不属于塔器也可以用塔器的标准。但是这个截图的内容和我们以前做的都不一样~~~我们以前做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知道你这个不是塔器,但是可以参考塔器裙座设计你的裙座,这个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