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横截面惯性矩怎么计算?承载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8-03-11):
(图片)

网友:
大哥你家立柱干嘛要搞成这个样子。为了防伪么?将来投标时候人家规定了立柱截面你还得弄偏差,搞不好就是正偏差,价格就高了。而且立柱也不用6个厚啊。用6的时候直接用方管啦该

俺在三流货架厂,但是俺不搞货架。俺们也不会算,都是搞的表格。横梁我还会点,立柱完全不会啊。我自己搞提升机的时候,立柱都是拍脑门感觉的。
貌似用立柱的稳定性来校核,就是材料力学里面的啥λ、i这样的。但是立柱是开口的,而且受力不在轴心,感觉应该用结构力学或者GB50018、GB50017里面的。
还有一点,横梁的首层高度直接决定立柱的承载。首层横梁越高,承载越低。我也不知道为啥
貌似,立柱的承载,只是计算首层梁高度作为立柱的高度。按材料力学里稳定性,应该算一端固定,一端活动或者铰接?
以上说的是平库。

你这个146(150)的立柱,肯定是立体仓库里的了,翻下货架的标准,最后的要求是用有限元算的,还要考虑地震的。

为啥我知道啊??妹的,最近老板抓我协助梳理货架呢,要搞标准化。。。

截面我稍微会算点,因为俺们的托盘啥的非标的都是抓俺这个机械去拍脑门搞的。

也简单,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首先在CAD里画出来。所以你图中的尺寸5、50是多余的。这个图是你上次帖子的图,本来要告诉你,加班去了。。。

复制一下,把没用的线删了,用面域功能将这些线连城一体。最后的效果是,你点一下,这些线就全选了

这里要注意,比如矩管啥的,里面那一圈线是一个面域,外面那一圈线是另外的面域。我理解的面域就是各个线要首位连成片的。

多个面域要实体编辑功能,里面有并集、交集、差集。比如矩管要用差集。

这个时候,再去点一下,不管多少个面域,都应该是全选。像你这个立柱不用实体编辑的功能。

这下,我该输入命令  mass...  后面忘了,反正CAD提醒你呢

回车,选择对象,就是立柱。再回车

这就出来一半了

因为还没有找到重心,好像也叫啥行心、质心。
记住质心X/Y的坐标,反方向移动回去
直到XY变成0。这是材料力学的平行移轴。

再输入mass那个命令。
这个时候,CAD原点在截面的质心。
质心XY为0.

这就是对x、y轴的惯性矩Ix  Iy
X Y角标的意思是中性轴。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一会就算反了

Ix=4228953.0426  单位是mm的4次方
Iy=6916623.6866

下面不是还有惯性半径(旋转半径)么
ix  iy
这个参数跟I 和面积A有公式的

在就是该算截面抗弯模量了
Wx=Ix/ymax。

这个ymax,俺一般就是随便测量下。
准确的应该这样,左右对称结构,质心肯定在中心线上。你在移动图形使质心坐标为0 的时候,
用移动原点命令
UCS  好像是
将原点一定到你线上面先。
这样再找下,看看质心的Y在哪里,再讲图移动过去。
矩管啥的,直接就是中心,移动原点到中心。
另外,主力矩与质心的 X-Y 方向,不是(0,0)表示这不是主惯性轴。

上面的,你可以看着GB的矩管、角钢、薄壁型材等都算下,跟GB里给的特性对应下,就理解了。GB里面给出了主惯性轴的位置。
就上面的东西,我研究了一天呢。。。
你还会遇到不能建立面域的情况,,哈哈

主惯性轴
到这里就复杂啦。涉及到斜弯曲了,而且开口的还有啥扭转。(可以看看刘鸿文的材料力学,很经典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前面算的,都是力在纵向对称面。这个概念特别重要,因为前面的公式都是在材料力学里基于这个假设的。当然还有其他假设的

所以单个立柱,计算就麻烦大了。
不过幸好立柱一般是一对的立柱片。
然而我还不会算呢,这几天看书看懵逼了,太他么的难了。全是高等数学,完全不会。俺搞机械的时候,外壳啥的差不多就行啦。

把这个写到这里,是为了等大神来指点一二,毕竟最近我也掉坑了。。。。

忘了一点,立柱上面是有孔的,孔是错位的,不同截面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大概看了下,好像不是按每个取最小值的,因为好像质心不一样。还是把所有孔都放到一个截面上算,这样简单而且应该安全??
我也卡到这里了!!!求大神。

网友(点评):
“首层横梁越高,承载越低”这个主要因素是受压较长杆件会失稳,横梁相当于辅助支持,但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网友(点评):
给个微信,我的是gcjy501,货架行业

网友(点评):
@gcjy2305 你的VX搜不到啊。好像你有我QQ的,梦寒

网友:
这种结构面得零件,最好结构数模造出来后,在CAE里面分析一下。

网友A:
@未来第一站  @面壁深功  @晓昀  @淡然  @只有快乐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苏州装配工
随手召唤几个大神,不知道能不能召唤上

@yangjunjie2,这个比我强点,也是水的很,哈哈

楼主:
我感觉比电气自动化控制复杂得很

网友:
你不是说是面试的题吗,怎么变成工作难题了。

网友(点评):
我打算把它作为机械设计师的面试题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来第一站  @面壁深功  @晓昀  @淡然  @只有快乐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苏州装配工
随手召唤几个大 ...

网友(点评):
哈哈 你怎么变成上尉啦,犯事被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来第一站  @面壁深功  @晓昀  @淡然  @只有快乐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苏州装配工
随手召唤几个大 ...

让小狗给举报了

网友(点评):
谁呀?这么雕 敢动你都。@出来弄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来第一站  @面壁深功  @晓昀  @淡然  @只有快乐 @魍者归来 @xiaobing86203 @苏州装配工
随手召唤几个大 ...

他的小号就在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