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槽出现圈圈啦

楼主(2018-03-11):
用的是4mm的立铣刀加工。

目前分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冷却液问题
2、铣刀直径过大,建议用3mm的刀具粗加工,然后再精加工
3、加工过程中铁屑没有吹掉。
欢迎社友继续补充

网友A:
什么材料啊,机床刚度主轴刚度刀夹刚度够吗,立铣刀伸出太长吗

网友B:
我发现“拖刀痕”基本上在转弯处比较严重,而且刀痕也是偏向一侧,所以猜测是否是刀具在转弯处受力发生弯化,导致刀具变形?那么相应的是否应该减少精加工余量,和降低转弯处进给速度试试?

网友A:
4mm的刀很小啊,会不会吃刀太深了啊

网友:
感觉像是铁削挂在刀上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点评):
底刃排出的铁屑划的

网友C:
这个有影响密封么,如果就这样会不会对密封产生影响?

网友:
再增加一条:刀具刚度不足,有弹刀得现象。

网友D:
程序和刀具参数的双重结果。

网友E:
有可能主轴跳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跳动,端齿高低,或者磨损导致端齿跳动过大!

网友G:
这个说不清的,综合因素很多
机床出现爬行现象也会这样子
还有就是如果厂商系统优化不好,各个轴直接的配合不到位也会这样

网友H:
进给速度降低  刀具打一下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啊,机床刚度主轴刚度刀夹刚度够吗,立铣刀伸出太长吗

机床刚性足够,立铣刀也伸出不长,要不然不会其它的地方都很好,只有一小部分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拖刀痕”基本上在转弯处比较严重,而且刀痕也是偏向一侧,所以猜测是否是刀具在转弯处受力发生弯化 ...

拖刀痕确实发现在转弯圆弧接受刀处出现这种情况,楼主说的情况也存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程序编制时转角速率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m的刀很小啊,会不会吃刀太深了啊

铝合金的材质,吃刀量是很均匀的,如果都太深的话,别的地方也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影响密封么,如果就这样会不会对密封产生影响?

没有影响,但是客户外观那块过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和刀具参数的双重结果。

一点点的排除法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主轴跳动

跳动的话,不会在圆弧接刀处规律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跳动,端齿高低,或者磨损导致端齿跳动过大!

就几点出现画圈圈的现象,说是刀具磨损有点😔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不清的,综合因素很多
机床出现爬行现象也会这样子
还有就是如果厂商系统优化不好,各个轴直接的配 ...

简单的问题已经排除,层主说的厂家系统优化问题也会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给速度降低  刀具打一下跳动

试过,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拖刀痕”基本上在转弯处比较严重,而且刀痕也是偏向一侧,所以猜测是否是刀具在转弯处受力发生弯化 ...

很佩服你一下看出在拐弯处比较严重,我就看不出来这个重点。。。

网友I:
“积屑瘤”,冷却不好,排屑不顺畅造成的,精刀0.05,用风冷方式,吹风管能用多个最好,斜着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积屑瘤”,冷却不好,排屑不顺畅造成的,精刀0.05,用风冷方式,吹风管能用多个最好,斜着吹

有积削瘤的可能,如果要用風冷的話,空壓機的壓力是不能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积削瘤的可能,如果要用風冷的話,空壓機的壓力是不能小的

正常设备的压力已经够用了 ,风冷管管尽量对着刀底部,
记得吃刀量一定要小,转速也不要太高

网友J:
刀具不锋利了

网友K:
不可能是主轴跳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可能是主轴跳动哦

对啊,主轴跳动会出现更多的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刀具不锋利了

刀具是新的,还可以

网友(2019-02-13):
积屑瘤造成的,应该与切削液、主轴转速,切削量、进给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