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外观改变颜色

楼主(2018-03-11):
solidworks外观改变颜色,比如皮革,我想做成奶白色的皮革,调了半天颜色也没弄出来,怎么弄啊

网友A:
你想改变颜色,就改变颜色,你想改变外观就改变外观,两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改变颜色,就改变颜色,你想改变外观就改变外观,两个操作。

我添加了皮革外观,但是这个皮革外观是褐色,我想用奶白色,怎样做成奶白色皮革的外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改变颜色,就改变颜色,你想改变外观就改变外观,两个操作。

外观 PropertyManager里可以改变颜色,但是怎样调出奶白色的皮革外观,在网上找了一下近似奶白色的RGB值,但是不管用,弄不出奶白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 PropertyManager里可以改变颜色,但是怎样调出奶白色的皮革外观,在网上找了一下近似奶白色的RGB值 ...

sw的颜色很多都调不到那种需要的颜色的,我想调个正黄色出来,调半天都调不出来,系统的正黄色,又不是我需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网上搜图片

网友:
直接搜图,贴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网上搜图片

网上搜出来照片后,再往零件上贴吗?

网友B:
首先从网上搜索张图片,然后再零件外观中选择高级选项卡选择外观文件,选择所有文件查找你的图片,然后调整一下进行渲染

网友:
在左侧,外观管理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网上搜图片

网上搜出的图,得搜多大分辨率的,太小的话渲染出来,效果会失真吗,还有贴图的话,如果贴的图在面上出现重复的情况,两张重复图片间的接缝渲染之后会不会很明显,怎样消除这个明显的接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从网上搜索张图片,然后再零件外观中选择高级选项卡选择外观文件,选择所有文件查找你的图片,然后调整 ...

自己渲染的一张图,水杯那里的像栅格一样的效果怎么回事,怎样消除,哪里还得还得改进一下,

网友:
找高清材质图片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渲染的一张图,水杯那里的像栅格一样的效果怎么回事,怎样消除,哪里还得还得改进一下,

要求那么高换keyshot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渲染的一张图,水杯那里的像栅格一样的效果怎么回事,怎样消除,哪里还得还得改进一下,

SW的渲染肯定处理得没那么专业,毕竟不是那方面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的渲染肯定处理得没那么专业,毕竟不是那方面的软件

水杯那里栅格效果知道怎么回事了,应该是建模时,水杯中的液体建模和水杯的内壁之间有小的缝隙,光发生了衍射,但是要怎么才能使液体建模和水杯内壁的缝隙消除,

网友:
在开启Solidworks软件之前,首先运行RealHack 3.7,然后软件会自动侦测电脑上的显卡,最后点击Hack it;启动SolidWorks软件,在插件中启动就能见识到Realviwe模块真正渲染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