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大面积胶合板求连接方法

楼主(2018-03-11):
我这有多块大面积5mm厚的胶合板想用钢板将其连接起来使其相互之间不会互相移动,或者是其他方法能让其相互固定,但有一点,不是连接死,而是能相互拆卸,可以将其拼成大块用完后还能再拆回原来大小方便携带,基本上就这些要求,有没有大佬给提供一下意见的~

网友A:
每块长和宽?是不是都一样大?
每块在连接时可占用多宽距离?
连接起来共有多大?

网友A:
每块在连接时可占用多宽距离?

网友:
细看 等待

网友B:
首先想到用铰链折叠。但是不知有几块等情况。

网友C:
实用情况与要求怎么样呢?

网友D:
不给点图,光说的话,很难给你解决。

网友E:
这么多胶合板拼在一起做什么用呢

网友F:
家里地上铺的那种泡沫块怎么样?边上切割梯形口

网友:
可以采用铆接方式,固定的紧密而且牢靠,想拆的时候用钻头再把铆钉打掉即可,

网友:
用木螺丝固定到钢板上,不用了拆下来,用的时候再固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长和宽?是不是都一样大?
每块在连接时可占用多宽距离?
连接起来共有多大?

不好意思,昨天发完帖子就没碰电脑了。每块长宽并不是一样大,但是大部分都是一米*两米左右,有部分为了补足尺寸比这个尺寸小,最终大概能拼成一个长14m,宽8m的l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在连接时可占用多宽距离?

由于特殊原因,每块木板内部之间最好是能完全结合在一起没有缝隙,所以我想的主要的固定点放在外围,边缘大概都能给留下110mm左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想到用铰链折叠。但是不知有几块等情况。

嗯....拼起来之后太大了,铰链应该是不太可能,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用情况与要求怎么样呢?

实用情况就是希望尽量平整,不要高低不平,因为要直接铺在地面,所以下面最好不要有突起之类,这是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地上铺的那种泡沫块怎么样?边上切割梯形口

面积实在太大,而且我们需要在木板上进行一些工作,泡沫板的柔软程度有些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过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胶合板拼在一起做什么用呢

算是一个能让我们工作的地方吧,具体的就不太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给点图,光说的话,很难给你解决。

现在还没有确定具体木板的尺寸,所以图也不敢乱上,因为不是最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给点图,光说的话,很难给你解决。

基本这样

楼主:
白色代表我想要的形状,红色代表木板大小

网友G:
胶合板铺平在铺一层地板革或者塑胶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定位销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钻孔,螺栓拧?像门那样用合页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胶合板铺平在铺一层地板革或者塑胶就行了,

我们需要直接在木板上进行操作,不能隔离。谢谢~

网友(点评):
用合页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