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11):
社友们好,小弟想请问一下,如果现在一根轴要使其承受几百 N/M 的转矩,那此处用同步轮传动好一点还是用链传动好一点!

网友:
你确定同步轮能承受这么大的力矩?

网友:
用什么样的传动形式取决于你的空间结构,载荷和运动等。

网友:
我觉得还是齿轮传动吧

网友:
有直线导轨,滚珠丝杆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啥事同步轮,只听过同步带传动和齿轮传动,同步带不可能承受这么大的转矩,用齿轮或者链轮吧

网友:
这么大的力矩?得齿轮传动吧?